烙铁不能融化焊锡,怎么回事???

楼主(2012-09-10):
我的25w的烙铁,新买的,不能融化焊锡,还没怎么用我就发现烙铁头已经变黑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是不是使用之前没做什么预备措施呢?有没有可能是烙铁头太长了,把露在外边的弄短点会不会有用???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,求大家指点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这种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。
当然跟第一次加热时没有加焊锡保护也有一定的关系。

网友:
看这个温度溶化焊锡应该是没问题的!不会是拿保险丝当焊锡了?

网友A:
挨着往短了试,直到能化锡为止,你确定焊锡没问题吗?

网友B:
LZ是个妹子吧?

烙铁没有问题的,只是LZ加热时间长了,温度太高,烙铁头表面氧化了,

网友:
先把头部打磨干净,上电加热温度不高时就把焊锡丝贴上去,否则氧化后就不粘锡了。

网友:
楼主有这么好的相机,为什么不买个恒温焊台...

焊接贴片的时候最好有个焊台,焊锡也要好点,质量差的焊锡就用来焊接直插的吧。

网友:
6楼说的有道理,你试试看看,然后按7楼说的那样,把头刮干净,以后不管用不用都把头部度一层焊锡,这样就可以防止氧化了,祝顺利!!

网友:
买把恒温的吧,黄花的就不错了,调好温度放一边晾一个小时也不会氧化。

网友C:
不想买恒温的也可以DIY个山寨的, 加一个开关和一个二极管, 低温时让二极管起作用, 正常使用时禁止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挨着往短了试,直到能化锡为止,你确定焊锡没问题吗?

肯定不是焊锡的问题,我还不至于菜鸟到这种地步的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卖恒温的吧。烙铁头一氧化就不沾锡了。而不恒温的很容易就烧到了400度,直接烧死头。

网友:
点点松香试试,头烧坏了

网友:
学校发的吧?   我们学校以前电装实习就发的这种。
这是烙铁头的质量问题,再怎么加锡都是黑的。
建议你自己去买个好点的烙铁头,最好是重新买个烙铁。

网友:
简单点,换个粗铜丝就行,比这个好用,就是损耗多点,但对不常用的没关系的。

网友:
烙铁头烧结了,用砂纸打磨一下,然后上点锡,以后记得不要在不用的时候长时间挂着电烙铁

网友:
买个恒温的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推荐恒温焊台+阿尔法焊锡 如果怕烙铁头不好清洁 可以买一卷WIT的铜丝 很好用 我就是这样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想买恒温的也可以DIY个山寨的, 加一个开关和一个二极管, 低温时让二极管起作用, 正常使用时禁止二极管 ...

本来功率就不大 加二极管以后就更惨了

网友:
楼主是学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本来功率就不大 加二极管以后就更惨了

我的意思是串二极管降低功率用来防止过烧, 正常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不用二极管了

网友:
烙铁头被氧化了

网友E:
断电,挫刀磨一下,上电,放在松香上,松香冒烟了就上锡吧。以前也犯过这个毛病。

网友:
就算买个山寨936都好啊,几十块钱而已

网友:
有可能是烙铁头氧化了!也有可能是烙铁头伸出来太长了!!温度不够!!以前我就遇到过这种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是个妹子吧?

烙铁没有问题的,只是LZ加热时间长了,温度太高,烙铁头表面氧化了, ...

这也能看出来啊,桌面太干净了?求真相,,,,,,,,,,,,

网友:
用点助焊剂啊

网友:
应该是烙铁头可以熔化焊锡,但是挂不住锡液,肯定是烙铁头氧化了

网友F:
楼主,割掉吧,都烧焦了

网友:
想办法让烙铁带上锡,方法很多,一旦挂锡好了,以后就好用了,黑了就在锡里滚滚,我这里好几把都完整挂锡的,不过现在没用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关于恒温烙铁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493291-1-6.html有款DIY的。

网友:
用砂纸打磨至烙铁头光亮,再通电,等烙铁头热了后,立刻送上焊锡和松香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用手摸摸看够不够300度

网友:
质量太差,打磨一下吧

网友:
不管用啥方式。。。把烙铁头弄光滑了就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目测楼主跟我在同一个学校

网友:
焊锡买假了?

网友:
相机是自己的,烙铁是学校的

网友:
哈哈,这也太菜了吧

网友:
楼主的新烙铁头空烧氧化了,新烙铁头要上锡,如楼上几位兄弟所说的,烧热烙铁后,立即上锡,这样就没那么容易氧化了。已经氧化了的烙铁头,磨掉一层皮,重新上锡即可。

网友G:
氧化了,我的之前遇到这种情况的做法是先拔掉电源等烙铁凉了,然后用锉刀去掉氧化层,然后插上电源等有点热的时候就放到松香里面,然后上锡。效果不错,不过据说比较伤烙铁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氧化了,我的之前遇到这种情况的做法是先拔掉电源等烙铁凉了,然后用锉刀去掉氧化层,然后插上电源等有点 ...

怎么上锡啊??求具体过程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怎么上锡啊??求具体过程。。。。。

新锉出来的烙铁头放在松香里面加热不容易氧化。然后等温度够了直接拿出来放焊丝上去就立刻上锡了。蛮有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断电,挫刀磨一下,上电,放在松香上,松香冒烟了就上锡吧。以前也犯过这个毛病。 ...

同意,呵呵。刚也出现这个问题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砂纸打磨见新,通电加热沉入松香,不要拿出来,在松香里面上锡。以后使用注意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新锉出来的烙铁头放在松香里面加热不容易氧化。然后等温度够了直接拿出来放焊丝上去就立刻上锡了。蛮有效 ...

谢谢!!

网友:
严重同意4楼说法,既然烙铁能烧黑温度肯定没问题,焊丝不化绝对是保险丝。

网友:
完全氧化了,换个头吧。新的头记得要加锡,不用的时候也要加上一点。这样保养了就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,割掉吧,都烧焦了

谁淫荡啊谁淫荡……

网友:
可能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