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异步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(2012-09-10):
大侠们:请问下,晶振不同的AVR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会影响它们的通信成功率吗???

网友A:
影响通讯成功率的是波特率的误差,还有你处理通讯的方式。
晶振计算波特率的准确度影响的,所以一般通讯用什么7.3728M等等11.0592等能计算出正好波特率的晶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影响通讯成功率的是波特率的误差,还有你处理通讯的方式。
晶振计算波特率的准确度影响的,所以一般通讯用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