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开源】40M带宽 200M采样率 3.5寸TFT QDso袖珍示波器

楼主(2012-09-10):
  Qdso是一款精心设计的40M带宽 200M采样率 3.5寸TFT彩屏 的袖珍示波器。整体设计控制器采用nios ii 软核;AD9288-100交叉采样率达到200M的实时采样,显示部分采用支持双缓冲和2D绘图加速的RA8872,达到高速的绘制波形和显示。
  并且我们将会公开源代码和详细的教程,让大家来DIY,学习之用。
郑重声明:严禁用于商业用途,否则我们会追究法律责任。

主要参数如下:
输入
最大采样率
200MS/s
通道
带宽
40MHz 模拟带宽
垂直分辨率
8位
输入范围
10mV-5V;      -5V~+5V(探头X1)(10mV-10V,  1,2,5步进)
100mV-50V;    -50V~+50V(探头X10)
垂直精度
+/-3%
阻抗
1MΩ 25pF
耦合
DC
显示模式
Y-T
输入保护
Diode嵌位,最大50V峰峰值
时基
时基范围
1ns~100ms (1,2,5步进)
存储深度
4K
触发
模式
自动、连续和单次
类型
不触发、上升沿、下降沿和边沿
自动检测
支持(10Hz-40MHz)
电平
支持触发电平设置
数字
测量
最小值、最大值、峰峰值、有效值和频率
光标
最多支持2个
设备
屏幕
3.5寸   24位真彩色  TFT  320*240
电池
1000mA锂电池 (连续工作2小时左右)
尺寸
110*75*13(mm)

实物照片

说明书
原理图

教程和源代码 稍后奉上......

网友:
不错啊  坐等源代码

网友:
有现成产品卖吗?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,跟魏坤一样无私的高手们

网友:
good,个人感觉液晶要弄大点,比较爽~~

网友A:
楼主牛叉,等楼主讲解 不过那根 教程怎么下载不了呢

网友B:
成品, 俺要邮购成品.

楼主:
源代码来了  嘿嘿

另外有成品和套件销售,套件地址,下载的资料里面“Contact Us.txt”可以找到。或者在我的资料里面有qq和email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牛叉,等楼主讲解 不过那根 教程怎么下载不了呢

我试过了,教程可以下载。你再试试,如果还是不能,我可以再上传一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成品, 俺要邮购成品.

我们有成品,你可以联系我,联系方式在我资料里面

网友C:
说明书无法下载

网友:
噢!!!
好棒的资料!!
感谢Lz分享!!

网友:
秀色可餐哇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说明书无法下载

可以下载啊,大家不能下载都说一声。  如果很多人不能下载,我会再上传一份

网友:
写错,是2楼那个下载失败

网友D:
620元!懂行情的评价一下怎么样!
能当开发板用吗?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。

网友:
外壳是MP5的吧,跟我的一样

网友:
好熟悉的外型

网友:
这个楼主要赞一下

网友E:
厉害,不知套件价格如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厉害,不知套件价格如何。

目前成品定价 620

网友F:
提几个问题哈,望楼主莫怪。
1)ad9288单端输入时,反向输入端可以短接到地吗?
2)没有查到这个运放型号
3)单纯观察信号链路,放大倍数只有4个档位,如何做到“(10mV-10V,  1,2,5步进)”
4)信号进入电路先进行了衰减,对mV级别的小信号如何处理?如何保证信噪比,观察信号不会被噪声淹没。

希望楼主开源是真心的开源哦,不要用修改过的原理图误导初学者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提几个问题哈,望楼主莫怪。
1)ad9288单端输入时,反向输入端可以短接到地吗?
2)没有查到这个运放型号

首先,非常感谢你的意见,我也是初学者,可能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。欢迎大家,发表意见。争取下一个版本更加完美,开源就是为了共同进步么。。。。

1)ad9288单端输入时,反向输入端可以短接到地吗?
     对于这个问题,设计的时候,确实是这么设计的,为了消除怀疑,附上PCB的AD9288清晰照片,可以清楚看到和原理图是一致的。
对于这一点,你可以附一个原理图么,到底正确的接法应该是什么样? 学习一下。

2)没有查到这个运放型号
     这个问题,确实是我的失误,吧OPA354标成了OPA2543。再一次表示我的歉意,我会重新检查一下原理图,稍后附上新的原理图。

3)单纯观察信号链路,放大倍数只有4个档位,如何做到“(10mV-10V,  1,2,5步进)”
     这个是这样的,不可能有100个 1、2、5步进,就设计100个切换开关吧。 而是采取,软件1、2、5步进的时候,软件自动计算并选择最适合放大倍数。

4)信号进入电路先进行了衰减,对mV级别的小信号如何处理?如何保证信噪比,观察信号不会被噪声淹没。
     这个问题是可以加一个继电器解决的,不过受到板子的限制,没有加入。 所以测量50mV以下的时候,效果不是很好,对于一般的应用应该足够了。我会下一个版本考虑加入一个继电器。

楼主:
修改运放型号后原理图  由于今天没有上传空间了,先提供一个下载地址 http://d.1tpan.com/tp1566111421

网友F:
谢谢耐心的回复。
差分ADC用作单端输入,可以参考魏坤的设计。
对于问题3)这就是魏坤的方案用了VGA的原因。VGA可以设置很多个控制电压,实现不同放大倍数。
带宽颇有虚标的嫌疑。用运放放大,带宽就是很难做高的。何况还有个寄生参数那么大的模拟开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谢谢耐心的回复。
差分ADC用作单端输入,可以参考魏坤的设计。
对于问题3)这就是魏坤的方案用了VGA的原因 ...

感谢你的建议。ADC输入和VGA放大我下次设计会考虑这些问题。
至于带宽问题,我跟100M采样率 1G带宽 的示波器做过对比,40M以内衰减基本差不多。苦于没有专业的仪器测试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要顶一下

网友:
说明书可以下载,是使用教程不能下载

网友G:
我看LZ不用担心被抄袭,FPGA部分并没有开源。要抄袭肯定抄魏坤的或者是一剑的DOS203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。。。。

示波器资料

网友:
FPGA?玩不起估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看LZ不用担心被抄袭,FPGA部分并没有开源。要抄袭肯定抄魏坤的或者是一剑的DOS203。 ...

    不好意思!现阶段没打算要把FPGA部分开源。暂时提供了整个系统的框架图。请大家谅解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建议。ADC输入和VGA放大我下次设计会考虑这些问题。
至于带宽问题,我跟100M采样率 1G带宽 的示 ...

第4档电阻15k的时候,Gain=16V/V=24dB,
根据Datasheet开环增益曲线看,其200MHz内是-20dB/dec,内部只有一个极点,
则运放在此段内应该满足GBW为常数=1V/V*100MHz,此时运放的闭环带宽应该为6.25MHz左右
电压反馈型的物理增益越大,带宽会越小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而且反馈环路上没有补偿电容,4051切换增益时,输出端电压可能有瞬时尖峰,特别是测方波时

网友:
这个价格貌似不贵啊,带宽也不错。。能保证耐用就很好了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!现阶段没打算要把FPGA部分开源。暂时提供了整个系统的框架图。请大家谅解。 ...

楼主可以讲个大致思路嘛!
是不是先把ADC的数据存到sdram中(控制器使用nios自带的),然后fifo与TFT controller 接口
run模式各种时基下,ADC是一个时钟连续不停的采,抽出其中的值显示,还是变时钟采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!现阶段没打算要把FPGA部分开源。暂时提供了整个系统的框架图。请大家谅解。 ...

而且楼主可用EP2C5内部资源做个TFT Controller哦,驱动最常见和便宜的4.3‘TFT
坛子上FPGA论坛前段时间流行过EPM240+Sram驱动4.3‘TFT的方案
这样TFT Controller芯片可省掉几十rmb,把屏弄成4.3'的480*272的分辨率
-----
不过这样好像壳子不兼容了,花费的精力更多了,
哎哟,楼主勿怪,仅仅是想到可以升级的一些方向,说了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可以讲个大致思路嘛!
是不是先把ADC的数据存到sdram中(控制器使用nios自带的),然后fifo与TFT contr ...

关于FPGA的采集工作原理,我们结合发布的系统框架图,明天写一个详细的工作原理,以便大家了解,或者自己来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而且楼主可用EP2C5内部资源做个TFT Controller哦,驱动最常见和便宜的4.3‘TFT
坛子上FPGA论坛前段时间流 ...

关于这个TFT 控制器,其实RA8872现在价格是18.5,如果用EP2C5+SRAM,一个SRAM尺寸就比8872还大,而且,现在的EP2C5引脚刚刚好,没有多余的引脚来写TFT控制器了。

网友I:
我觉得运放用差分输入比较好,因为你的模拟前端是5V供电,使用差分输入动态范围会大一些。
还有增益切换用CD4051不是很好,这个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,尤其是在低电压工作时。建议把模拟开关放在反馈电阻分压网络的后面,由于运放反向输入端虚断,其导通电阻影响就会很小了。但是其分布电容还是会有影响,输入方波阶跃是会不会有过冲?相位裕量?

网友:
要做成真正的产品最好别用MP4的壳,要做通用多功能开发板就把板做成中规中矩的

网友:
不错,跟一剑大哥的有得比,开源了就要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觉得运放用差分输入比较好,因为你的模拟前端是5V供电,使用差分输入动态范围会大一些。
还有增益切换用C ...

这个建议不错,放在后面确实比放在前面好些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关于这个TFT 控制器,其实RA8872现在价格是18.5,如果用EP2C5+SRAM,一个SRAM尺寸就比8872还大,而且,现 ...

可以不用sram哦,就用板子上的sdram,
然后用8872省下的pin去做tft controller,不过tft RGB565+H/V+Clk+DE至少需要17个pin,IO口数量确实少了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以不用sram哦,就用板子上的sdram,
然后用8872省下的pin去做tft controller,不过tft RGB565+H/V+Clk+D ...

这个是这样的,一片SDRAM是不能nios ii和tft控制器共享的。

楼主:
FPGA工作原理

网友:
谢谢,一定要顶起来

网友(2012-10-25):
如果是30M的示波器大家需求量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620元!懂行情的评价一下怎么样!
能当开发板用吗?

你准备拆掉吗

网友:
很好!下载瞻仰下

网友(2013-08-29):
买了一个,感觉还行。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
但是它现在已经挂了。现象是扫描线一直在最高度。
今天把它拆开了。发现U15的输出一直是2V左右。输入为0.将U15的输入和负反馈端短接。还是2V输出,拆下运放,输出端电压0.1xV。看样子是运放挂了。OPA2543 没找到。于是网上翻帖子。说它是OPA354

网友(2013-12-25):
你好,我买了一个,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测直流时并不是波形偏移,而是最右边的那个箭头在偏移,能不能将这个问题解决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7-02-14):
引用 网友J:
挖坟下载 谢谢

你这个坟挖好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