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16驱动12864怎么不显示?郁闷死了! 耽误了比赛!!

楼主(2012-09-10):
2012年吉林省电子大赛题目(有战友么)
这次电子大赛, 做的是"声源定位系统", 声源和接受都做的差不多了. 尤其是接收我们做的感觉还不错, 哈哈...... 当然花的时间也是最长的.
可是到最后, 想显示坐标的时候, LCD12864怎么弄就是显示不了.  期间还锁死了一块16. 唉......我以前只是用16写了led程序把马老师的书看完, 因为这次题目对处理能力要求高, 不得已就选了AVR.
最后一个晚上一直在弄还是不能显示.  只有背光, 调了背光对比度什么的, 不行还是不行. 加入了LED的显示程序, 是可以工作的, 说明单片机正常.为啥lcd就是不显示呢?
当时把我和队友给整的很慌乱. 都崩溃了, 连将我们的算法写入论文的动力都没有了. 就看起了海贼. 一直到封箱, 还是没想出来咋回事.
结果可想而知, 虽然做这个的队没有一个把基础部分做完全, 两个吉大的队(吉林最好的大学了吧), 也是只做到了显示坐标, 但是误差很大. 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到显示坐标的时候卡死了. 三位专家也说这个题目很难, 目前还没有组做出来, 让我们回来继续研究. 呵呵.....
但是一直不服的是, 我们的接收部分做的挺不错(这个也是大家认为最难的一部分), 不管是带通滤波, 还是放大倍数. 输出到单片机的脉冲电压肯定是够的. 如果LCD正常显示, 我们应该可以把坐标测的好. 没想到, 居然卡死在LCD上. 很不爽啊. 白熬了两天两夜!!!
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么? 还是我太嫩了!!!! 请教大家用AVR都是怎么解决的啊???? 还是我用的12864接口定义不一样?????

网友A:
同情楼主,是不是用了PORTC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情楼主,是不是用了PORTC?

咦? 我还真用了PORTC作为控制引脚! 有什么问题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咦? 我还真用了PORTC作为控制引脚! 有什么问题么?

默认情况下,JTAG使能,占用了PORTC的部分IO。
需禁止JTAG才能当作普通IO口使用。
在手册中搜JTAG,你就知道了。
软件关闭JTAG的方法:
MCUCSR = 0x80;//禁止JTAG
MCUCSR = 0X80;

网友:
我以前以前也用过Port C,因为熔丝位里面禁止了jtag才能用Port C口。

网友B:
哪怕再用一块51专门做显示也好啊,串口送数据。。。看样子莫非是屏幕坏了?

网友C:
好吧,12864其实很好用,也很简单,网上例程也很多啦,
不过个人认为,12864的串口比并口用起来爽,串口每次使用,上电就OK,程序调试很简单,并口,用过两次都不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情况下,JTAG使能,占用了PORTC的部分IO。
需禁止JTAG才能当作普通IO口使用。
在手册中搜JTAG,你就 ...

好吧! 我确实太嫩了! 这个教训太大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STC的调通的12864(无字库),89C52(12T)运行正常,结果12A60S2(1T)就不正常了。有可能是程序里边的延时时间 ...

时序问题考虑了! 改了还是不行. 就是Jtag占用PC口的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怕再用一块51专门做显示也好啊,串口送数据。。。看样子莫非是屏幕坏了? ...

唉......不提了! 当时算是崩溃了. 其实我还有个STM32的板子和12864的例程. 这是赛后想起来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吧,12864其实很好用,也很简单,网上例程也很多啦,
不过个人认为,12864的串口比并口用起来爽,串口每 ...

先把并口弄明白, 再整串口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把并口弄明白, 再整串口!

串口简单,好用,三根线,并口我没有用成功过,不知道,你自己看着办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