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怎么安装LGT的 JTAG ICE USB驱动

楼主(2012-09-10):
WIN7下怎么安装LGT的 JTAG ICE USB驱动

除了刚接上电脑时弹出了一个提示,后来再接上时连提示都没有了。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

楼主:
不好意思。是USB线有点问题。。。。换了个线就能认出来了。。

网友:
现在的USB线很炒蛋的,做电子的买这个线千万别看重便宜货,否则有你受的...

楼主:
是这样。附个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