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

楼主(2012-09-10):
问一下,1.单片机的PWM可以直接驱动8050和8550嘛?中间需要加什么东西?
2.Vin我准备输入12V电,不知道R1需要多大的电阻和功率?
3.R2用什么需要多大的电阻和功率?
4.MOS管用P管和N管什么区别?
5.这个电路对不对啊?
我很菜,不是很懂电路

网友A:
楼主图上的是N沟道的,高端驱动N沟道的MOSFET需要自举

网友B:
很显然错了撒,

网友:
用P沟道的吧,N沟道不太合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图上的是N沟道的,高端驱动N沟道的MOSFET需要自举

谢谢 我马上用P沟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显然错了撒,

你好 大侠 问一下 哪里错了,我用P管的MOS管后还有什么错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 大侠 问一下 哪里错了,我用P管的MOS管后还有什么错误

你搜一下  图腾柱 驱动 嘛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搜一下  图腾柱 驱动 嘛,

谢谢你,我马上去看看
我找了一个这个电路,但是不知道红圈部分是做什么用的?有什么好处?

网友:
红圈里面换成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了,

网友C:
用P沟道,R1,R2不用,Q1基极上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P沟道,R1,R2不用,Q1基极上拉

谢谢!我看看

网友:
首先电压需要放大,MCU的输出摆幅不够,然后再用电流放大----那个什么图腾柱 驱动.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大侠 问一下 哪里错了,我用P管的MOS管后还有什么错误

这样做PMOS不能完全关断的,引脚必须加电阻,注意是必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,我马上去看看
我找了一个这个电路,但是不知道红圈部分是做什么用的?有什么好处? ...

mos栅极下拉或上拉必须要有一个,否则会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