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E与Quartus II的综合工具性能疑问,请求指导!!!

楼主(2012-09-10):
刚开始学习FPGA,最近在编写数码管显示时遇到了一个让人不解的问题。不说废话,直接拿出我的问题吧,请看如下代码:
module number_mod_module
(
    CLK, RSTn,
         Number_Data,
         Ten_Data, One_Data
);

    input CLK;
         input RSTn;
         input [7:0]Number_Data;
         output [3:0]Ten_Data;
         output [3:0]One_Data;

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reg [31:0]rTen;
         reg [31:0]rOne;

         always @ (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)
             if( !RSTn 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rTen <= 32'd0;
                   rOne <= 32'd0;
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rTen <= Number_Data /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rOne <= Number_Data % 10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assign Ten_Data = rTen[3:0];
         assign One_Data = rOne[3:0];

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endmodule
同样的代码,在Quartus II9.1上综合成功,但是在ISE12.4上综合就会出现如下报错:
ERROR:Xst:867 - "number_mod_module.v" line 48: Operator / is only supported when the second operand is a power of 2.
这句话的意思是二目运算符“/”只有第二个操作数为2的幂次方才有效。事实上我将其改成如下代码:
                rTen <= Number_Data / 4;
                    rOne <= Number_Data % 4;
这样的话在ISE12.4上综合就能成功。
这个问题小弟着实不明白,希望各位仁兄给予指点!!!
补充一点,小弟拥有两块开发板,一款是赛灵思的spartan 3E XC3S500,一款是altera的cycloneII EP2C8Q208C8N,呵呵都是实验室提供的!

网友A:
直接除法一般是不行的,也是不提倡的

网友B:
楼上正解
不知道Quartus 是怎么综合的,窃以为最终不能综合成硬件吧,用来仿真还差不多

网友C:
直接的,非移位可以搞定的除法操作导致生成组合除法器,消耗大,综合器不支持完全正常。

网友D:
/10 和%10都可以用移位的方式解决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/10 和%10都可以用移位的方式解决

关注,是不是先*102再移动10位?FPGA有乘法器,对于常数还是有办法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关注,是不是先*102再移动10位?FPGA有乘法器,对于常数还是有办法的

我想到的差不多 不过我想102.4应该也行 虽然没有试过 不过我至少觉得 这样肯定比直接 除 来的快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关注,是不是先*102再移动10位?FPGA有乘法器,对于常数还是有办法的

给个参考链接 不是我写的 只是觉得很好 收藏的
http://blog.csdn.net/rill_zhen/article/details/7961937
http://blog.csdn.net/rill_zhen/article/details/796453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给个参考链接 不是我写的 只是觉得很好 收藏的
http://blog.csdn.net/rill_zhen/article/details/7961937 ...

好资料,多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除法一般是不行的,也是不提倡的

谢谢指导,阿莫论坛是我见过最活跃的论坛!
最近比较忙,给老师做项目,呵呵,没有来的及回复,见谅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正解
不知道Quartus 是怎么综合的,窃以为最终不能综合成硬件吧,用来仿真还差不多 ...

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些资料,他们给出的解释是quartus II会自动把“除法器.V”和“求余器.v”自动添加到“使用文本.v”层次之下。我的理解是quartusII综合器会自动生成除法器和求余器的模块,而ISE综合器没有这个功能吧。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指导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直接的,非移位可以搞定的除法操作导致生成组合除法器,消耗大,综合器不支持完全正常。

也就是说,ISE是不持上面非移位的除法,我得自己用移位的方法来写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/10 和%10都可以用移位的方式解决

嗯,我下去试试,当时很奇怪同样的代码字不同的开发环境下的综合结果居然不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想到的差不多 不过我想102.4应该也行 虽然没有试过 不过我至少觉得 这样肯定比直接 除 来的快些 ...

嗯,谢谢各位的指导,呵呵,大家一起交流学起来才会更快,我是刚学完STM32转过来的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我下去试试,当时很奇怪同样的代码字不同的开发环境下的综合结果居然不同! ...

同样的代码在同一开发环境下,每次综合,布局,布线的结果都不同,更别说在不同的开发环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