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低电压1.2V以下带LCD段码驱动的单片机

楼主(2012-09-10):
求低电压1.2V以下带LCD段码驱动的单片机,用在插座   液晶定时器上面,对成本比较敏感。。

网友:
4位机应该可以

楼主:
我也是看见客户的样品上用的是1.2V电池供电,实际没有用过

网友:
C8051F有些可以单节电池供电的,貌似是在单片机里集成了一个升压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