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GCC编程效率没keil高?

楼主(2012-09-10):
AVRGCC无位操作,理论上来讲,在C语言方面是一个提高,但实际上来讲,要位操作就必须通过对IO寄存器的相或相与来实现,如此一来便降低了低码的效率。即使无位操作,同样的一段代码,AVRGCC编译出来起码比keil多30%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。你用keil编译AVR?Keil支持51,ARM不知道你和哪个比较,他们的编译器不同。还有你是用makefile的方式使用gcc吗?又用了哪些编译选相!

网友A:
这就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

网友:
真心表示不知道怎么比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

呵呵  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   光看表面   gcc是使用逻辑操作IO口  而keil是使用位定义  操作 IO口  它不知道 GCC稍微开个优化级别  逻辑的操作就能直接优化成位操作的汇编指令 ,这一点上2者没有啥区别。

网友:
一直用gcc编译,效果很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

说的恰当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