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MA7660FC 加速度灵敏度

楼主(2012-09-10):
现在使用MMA7660FC测量大巴的起动加速度,现在的问题是灵敏度感觉太差了,加速度很大才能检测得出来,我把我的设置贴出来,大家帮忙看一下哪里设置得不对。
        F_IIC_Write(MODE,0x00);//Stand mode
        F_IIC_Write(INTSU,0x40);         //  SHINT X SHINT Y SHINT Z GINT ASINT PDINT PLINT FBI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   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0      0

        F_IIC_Write(SPCNT,0x00);        //SPCNT
        F_IIC_Write(PDET,0xE0);        //PDET
        F_IIC_Write(SR,0x00);        //SR
        F_IIC_Write(PD,0x00);        //PD
        F_IIC_Write(MODE,0x41);//59
在这里只取Y方向的,如果产生中断的时候才去读Y轴的值

网友:
建议你将MMA7660FC 加速度计垂直放置,然后使用Z轴来测量,我做自平衡车使用的就是Z轴,效果比Y轴稍微好,建议你试试

网友(2012-10-22):
记号,顺便给大家提一下,网上流传甚广的那个代码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贴的,根本牛头不对马嘴,里面有个函数Read3axle

网友(2013-01-07):
手册在shake detection里面有一句话,If a selected axis measures
greater that 1.3 or less than -1.3 g, then a shake is detected  for that axis and an interrupt  occurs
就是说要有1.3g以上的加速度才会产生摇晃中断!所以产生中断的加速度条件是非常大的!

不过是不是可以采用查询的办法来检测加速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