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IO复用。同时接不同外设,有没有问题

楼主(2012-09-10):
FPGA IO不够了,又想接个usb芯片,又想接几个LED或数码管啥的,有没有问题?还是说最好各设置各的VCC,用到哪个就把另一个VCC通过跳线断开。
比如usb 是VCC1, 数码管是VCC2,用到usb时,只接VCC1,VCC2断开。

或是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没有?

网友:
用595扩展吧

网友:
接不通外设没问题 不过LED和数码管就不要和USB接一起了 LED什么的可以用个244 245或595扩展下 USB还是直接接在IO上的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