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9B96在flash 中copy代码不能运行。请指点...

楼主(2012-09-10):
       RT , 我把 9B96内部的 FLASH 分成两部分(分别称为一区和二区)。一区和二区有不同的独立代码,不会同时运行,二区作为 upgrade 使用。新的固件程序下载到二区,复位时bootloader将二区的代码复制到一区执行。现在的问题是:一区代码和二区代码分别运行都OK,但是将二区的代码copy到一区后,程序不能执行,bootloader 检测不到程序,直接进入强制升级固件中。感觉是代码再copy过程中出错,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:

        CodeSizes = HWREG(1024*120 + 4);  // 获取代码长度

           for(i=0;i < CodeSizes;i+=4 )                // 4 字节对齐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CopyCodeTmp = HWREG(0x2800 + i); // 读取flash 的数据

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// Clear the flash access interrupt.
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BL_FLASH_CL_ERR_FN_HOOK();

             DataTab[0] = CopyCodeTmp & 0xff;
             DataTab[1] = (CopyCodeTmp >> 8 ) & 0xff;
             DataTab[2] = (CopyCodeTmp >> 16) & 0xff;
             DataTab[3] = (CopyCodeTmp >> 24) & 0xff;

             BLInternalFlashErase((unsigned long)(0x1800 + i));  // 擦除数据

             BL_FLASH_PROGRAM_FN_HOOK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nsigned long)(0x1800 + i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Ta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           }

其中:0x2800为二区的首地址,0x1800为一区的首地址。

楼主:
CodeSizes = HWREG(1024*120 + 4);  // 获取代码长度
此地址存储的是代码的长度。现在取出来

网友(2013-12-12):
执行FLASH 擦出和写入数据的时候出错,是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