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 II 警告问题,求解!

楼主(2012-09-10):
警告如下:

Warning (12125): Using design file traffic_state.v, which is not specified as a design file for the current project, but contains definitions for 1 design units and 1 entities in project
        Info (12023): Found entity 1: traffic_state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count_H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count_L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flag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red_1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yellow_1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green_1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red_2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yellow_2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0240):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traffic_state.v(40): inferring latch(es) for variable "green_2", which holds its previous value in one or more paths through the always construct
Warning (13012): Latch traffic_state:U2|flag has unsafe behavior
        Warning (13013):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traffic_state:U2|flag
Warning (13012): Latch traffic_state:U2|count_H[0] has unsafe behavior
        Warning (13013):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traffic_state:U2|flag
Warning (13012): Latch traffic_state:U2|count_H[1] has unsafe behavior
        Warning (13013):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traffic_state:U2|flag
Warning (13012): Latch traffic_state:U2|count_H[2] has unsafe behavior
        Warning (13013):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traffic_state:U2|flag
Warning (13012): Latch traffic_state:U2|count_H[3] has unsafe behavior
        Warning (13013):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traffic_state:U2|flag

高手留步!

网友:
警告通常不用去理会

网友A:
好像是有latch(es)吧……一般可能是if语句没有else,case语句没有default……latch最好不要出现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有latch(es)吧……一般可能是if语句没有else,case语句没有default……latch最好不要出现…… ...

谢了!

楼主:
代码如下:

module traffic_state
(
        clk_1Hz, nrst, no_pass,

        one_data, ten_data,
        led_r1, led_y1, led_g1,
        led_r2, led_y2, led_g2
);

        input clk_1Hz, nrst;
        input no_pass;

        output [3:0]one_data, ten_data;        //倒计时个位和十位
        output led_r1, led_y1, led_g1;
        output led_r2, led_y2, led_g2;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parameter        state_0 = 2'b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1 = 2'b0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2 = 2'b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3 = 2'b11;                //四种工作状态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交通状态转换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reg red_1, yellow_1, green_1;
        reg red_2, yellow_2, green_2;

        reg 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赋值标志位
        reg [1:0]CS, N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urrent state, Next state
        reg [3:0]count_H, count_L;

        always @ ( posedge clk_1Hz or negedge nrst )
                if ( !nrs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 <= state_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 <= NS;

        always @ ( CS, no_pass, flag, count_H, count_L 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NS = 2'bx;
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 CS )
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0:        //状态state_0, 主干道通行35s
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no_pass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flag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0_in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count_H && !count_L 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倒计时结束,则转至state_1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 <= state_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H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 !count_L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4'b1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H <= count_H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count_L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1:        //状态state_1,主干道黄灯倒计时5s
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no_pass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flag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1_in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count_L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 <= 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H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count_L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2:        //状态state_2,支干道通行25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no_pass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flag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2_in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count_H && !count_L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 <= state_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H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 !count_L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4'b1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H <= count_H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count_L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  state_3:        //状态state_3,支干道黄灯倒计时5s
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no_pass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flag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3_in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count_L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倒计时结束,则转到state_0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 <= state_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H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4'b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L <= count_L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 <= state_0;
        endcase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