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G323上电时为什么VSIM没有电压,请行家指点啊

楼主(2012-09-10):
MG323上电时为什么VSIM没有电压,请行家指点啊

网友:
用卡时会自动打开的。

网友:
MG323的SIM卡读取机制是这样的:模块没有读到SIM卡,就会将SIM卡的电源关闭。

遇到这种情况,请确定SIM卡上的几个管脚是否有短路,断路。
如果没有解决,可以联系我们公司;

另外最好有一个开发板对照调试,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;

网友:
看看我的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id=1823647294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