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~如何获取一个浮点数的小数部分……

楼主(2012-09-10):
想获取一个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,想用4X4键盘 ,LED以及51单片机在proteus上仿真一个计算器,需要处理小数部分,求指导……
遇到问题,将需要处理的数(设为double value)强制获取其整数部分(integer=(long)value)后,打算其小数部分用(decimal=value-integer)求得,但是所得decimal并非理论值…………

网友A:
例如
double d = 54.123;
int integer, dec;
integer = (int)d;
dec = (d - integer) * 1000;

网友(2013-03-12):
引用 网友A:
例如
double d = 54.123;
int integer, dec;

技术小白请教一下。
打扰一下,这个方法。你在单片机程序使用过吗?单片机上强制转换类型占用时间多吗?
还有如果要记录一个很大的数字(连续采集的脉冲)使用long好呢?还是分出倍数的a,计数的b。超过倍数的就a+1,不超过b+1。这样是不是会节约一点时间?好像一样?
学校学的少,在自学,求指教。

网友:
51有浮点运算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