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用作UART通信请教讨论(不 用中断)

楼主(2012-09-11):
想用DMA做UART通信(2颗IC之间)。

其中一颗IC用STM32,想用UCOSII,所以我不太想用太多的中断,发射接收都用DMA。

发射我的想法是:平时DMA关闭,比如1秒钟时间到了或者按键了,我就开启DMA发射程序,然后发射完后关闭DMA发射。

接收:  我的 想法是比如开个100个byte,然后判断接收完或者接收过程中,判断出有效的数据,然后将这些保存的RAM的有效数据清除就可以了。

        问题是接收 ,那就得接收的DMA需要一直开着了。问题是一直开着会有没有其它的影响呢?

        或者用别的合适的方法?

网友:
接受DMA可以一直开启,如果没有收到串口的数据,这个DMA不会被激活。

楼主:
我昨天做实验,将DMA接收一直开着,任何时候通过串口发送数据,都可以接收。

您的 意思是说,我在程序中可以一直这样将DMA的UART接收开启着,不会造成其它的影响,对吧。

网友(2014-12-30):
老贴,还是要顶一下,uart,发送,也用dma吗?

楼主:
现在一般用中断做。

网友(2016-03-22):
请参考我的帖子 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93545-1-1.html 对DMA串口接收队列有详尽的说明

网友:
参考我做的这个吧,数据收发都是DMA,而且还有uCOS-III配合,现在产品已经量产。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7417-1-1.html

网友:
其实STM32+DMA-USART+uCOS用起来很爽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:)现在用DSP专门研究EDMA,发现EDMA的触发条件可以用外设来触发,确实可以一直开着。

网友A(2017-01-19):
注意,DMA模式,100个字节的深度触发一次中断,中断有一个字节的干扰就死翘翘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,DMA模式,100个字节的深度触发一次中断,中断有一个字节的干扰就死翘翘了, ...

谢谢:)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可能用得到,谢谢

网友:
DMA接收要配合总线空闲中断,用起来非常爽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