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键盘显示 27个数码管,8个led,8个按键,求方案

楼主(2012-09-11):
键盘显示 27个数码管,8个led,8个按键,求方案,IO线最好少点

网友:
如果成本不是很敏感,用集成功能IC吧。

网友:
加几片I2C的键盘显示芯片应该就行了

楼主:
初步想用tm1640,tm1638有用过的吗

网友:
I2C扩展io的芯片,很多,足够用,只要成本不明感

网友:
74HC595,74HC165,ZLG7290

网友:
数码管驱动IC tm1609

网友:
就用普通的动态扫描 + 4片4051 就OK了。扫描数码管用13根IO,剩下的数码管和键盘随便搞搞就够了。
建议别用静态驱动,否则电流有点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初步想用tm1640,tm1638有用过的吗

用过TM1620 ,其实都一样,只是点数不一样,官方有全系列的例程,附件程序是从官方提供的PDF里转出来的TXT文件,可以直接用

网友:
建议用MAX7219来做数码管的驱动!

网友:
TM1638便宜操作简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