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对超值_定制UCGUI使用的汉字库

楼主(2012-09-11):
绝对超值_定制UCGUI使用的汉字库:

    1. 点击运行ucgui_font.exe
    2. 点击按钮“选择字体”,选择自己喜欢的字体,选择字体的大小。
    3. 选择字体后输入字体名!--------不要使用汉字,要使用英文。
        这一步是生成你定制的字库名称。
    4. 点击按钮“指定范围导出GBK码“,打开输入文字对话框。
    5. 在文字输入对话框内输入你要用到的汉字或者是英文字符
        文字重复没有关系,生成的时候,软件会识别的。
    6. 输入完毕后,点击 确定,就自动生成你要的字库了(是一个C文件)。
    7. 生成后拷贝到自己的项目下,添加这个c文件编译后,就可以使用了。

   这样一来,就可以做到很小的汉字库了,方便的很!!!

附件如下:
      1.  exe文件:

      2.  运行参考截图:

楼主:
噢,忘了上传生成的定制的汉字库文件了,供你们参考。

附件:

     定制的汉字库文件:

网友:
顶一下又不会怀孕……

网友:
这个要顶, 顶顶更健康!

网友:
这个不是一直都有的吗?ucGUI不是自带有字体转换工具的?

楼主:
ucGUI是自带有字体转换工具。但是没有这个软件方便。
好多人在做什么汉字库瘦身的,费事费力。
我在这儿是提供使用者一个使用的方法,以免走弯路。
不信的话,楼上网上搜搜看,我也没有发什么雷同的东西。

楼主:
毕竟在做LCD显示界面的时候,使用的汉字也没有多少个,
这样一来,就很方便了!

楼主:
假设你使用LCD,要显示10个汉字,通常的方法就是添加一个标准的汉字库。
况且一个标准的汉字库,占用非常大的flash空间啊。

按照我的方法的话,就可以只用10个汉字的汉字库了,操作也方便。
要是费时的话,我也就不在这儿介绍这个方法和软件了。

希望对大家有用,我是在此受益了,也愿同大家分享。

原先的我,也是在工程中增加的标准字库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假设你使用LCD,要显示10个汉字,通常的方法就是添加一个标准的汉字库。
况且一个标准的汉字库,占用非常大 ...

这个中文字库软件很早就有的,ucgui中文网站上一直就有的。通常添加字库也没几个人会添加标准汉字库啊,就一般芯片的那个flash也不够放标准字库的。。。
这个字库软件有点小bug,有时生成汉字符会有些问题,但是还是很好用的。

网友:
谢谢!正要这样的软件工具。

网友:
这个生产32点阵以上的大字体有问题,32点阵以下的很好用。

网友:
收下备用

网友:
Mark, 收下备用

网友:
谢谢LZ分享,收下了

网友:
确实很方便,一直用这个工具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 同样的问题字体设置超过12就有问题

网友:
请问导出后的文件在哪啊?

网友:
看到了,直接解压运行的,所以没找到,自己急的。

网友:
收藏了,先试一下好不好用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,,东西好用是好用,可怎么出来的字体都那么粗啊。。。。。点阵屏显示不好看啊。。

网友:
又一力作呀,谢谢

网友A:
汉字这个问题我也非常的纠结!不知道有没有使用字库芯片的解决方法!

网友:
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,可以定制一部分汉字!这样生成的字库文件就可以相对小一点,提高使用效率!

网友:
好 东西 就得顶 不顶不行啊

网友:
给力给力,最近正在学习GUI

网友:
标记一下,很快会用到

网友:
导出来了,不知道怎么在UCGUI里使用啊。

网友(2012-10-23):
这个要定

网友:
有没有阿拉伯的点阵字库?

网友:
标记一下

网友(2012-11-22):
不错啊,这个工具

网友(2013-02-27):
是不是应该先声明一下这个字体?

网友(2013-06-03):
正好用上了。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标记一下。

网友:
UCGUI使用的汉字库,,很好,谢谢

网友(2013-08-15):
先拿来用着吧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11-05):
就找这个定制的汉字库的,谢谢啊

网友(2014-01-05):
引用 网友A:
汉字这个问题我也非常的纠结!不知道有没有使用字库芯片的解决方法!
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我最后使用了汉子字库芯片,很好用!

网友:
好工具啊

网友(2014-06-27):
win7中文无法正常使用, 导出字库只有英文正常

网友:
定制UCGUI使用的汉字库

网友:
好东西,收了,正发愁做出完整字库占空间呢

网友:
非常不错 有实用价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用了,软件不错,但生成的文件还是有问题,现把问题列出来,希望能改进一下:

运行软件选择字体

问一下,为什么应该是37呢?

网友(2014-07-28):
引用 网友B:
生成文件里字高37,不是39,39就多出2行乱码,不信你试试。

您好!请问怎么看生成文件里的字高呢?本人刚刚接触,还请多多指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文件名就说了字高,再打开生成文件,随便找一个字,数一数多少行就知道了 ...

感谢您的回复,我还有一点不明白:这两个参数都表示字高的意思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面那个39不对,应该是37

嗯 好的,谢啦!

网友(2014-10-13):
找了好几天,这个是最好用的一个哈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C:
为什么我用了这个工具,显示出来的字体,只有部分,每个字都少了下面一小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我用了这个工具,显示出来的字体,只有部分,每个字都少了下面一小半。 ...

解决了。
GUI_FLASH const GUI_FONT GUI_FontHZ_hanzi = {
      GUI_FONTTYPE_PROP_SJIS,
      16 /* height of font  */
     16 /* space of font y */
      1,
      1,
      (void GUI_FLASH *)&GUI_FontHZhanzi_Prop0020
};

这软件实际生成的汉子的高度跟这个结构体里面说的不一样,需要自己去数到底多高多宽,再修改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字库,可否共享源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