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51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的软启动

楼主(2012-09-11):
各位大侠好

请教哪位了解用 51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的软启动。没写过这样的程序,不知道怎么在程序中捕捉交流电的过零点。
比如:让交流电机启动时从最低速至最高速呈线性比例上升,完全启动时间可以通过程序调节,最好能大于5秒。
之前用硬件做的,启动时间太快,1秒都不到。

网友A:
捕捉过零点,然后通过延迟计算到导通角,通过导通角来调节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捕捉过零点,然后通过延迟计算到导通角,通过导通角来调节就可以了。

您好,能帮忙讲详细点吗?
请问怎么通过程序捕捉过零点?或者硬件如何实现较好。
我手上有一个板子,原理图我画出来如下,这个板子单片机不知道型号,估计是台湾的,没LOGO。软启动时间太短了,1秒左右就BTA16就完全导通了。
帮忙看看这个板子说怎么检测过零点的,谢谢!

网友:
记号一下.......

楼主:
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啊,谢谢

网友B(2013-04-11):
接5脚的那俩1M的电阻就是用来检测过零信号的,芯片内部有两个钳位二极管,所以正弦时电压不会超过VCC,余弦时负压与GND持平,程序只用判断5脚当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在电平发生翻转的瞬间就是过零点。

网友B:
这样的应用我是用16F675来做,带恒速功能,不敢用其它的MCU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应用我是用16F675来做,带恒速功能,不敢用其它的MCU搞。

请问你做的资料能发我邮箱学习下吗?guojian_beyond@163.com 谢谢!
交流电机以前没搞过,现在搞起来很吃力

网友B:
我发个微芯的调光灯给你吧,里面电路和程序都有,照搬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发个微芯的调光灯给你吧,里面电路和程序都有,照搬即可。

谢谢。
现在手上也在搞一个控制交流电机恒速的程序,要求电机负载变化时,电机的速度不变。看来有必要上Microchip网站搜点资料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发个微芯的调光灯给你吧,里面电路和程序都有,照搬即可。

您好,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?请教您一下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恒速的问题。
我的问题发在了PIC论坛中: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29290-1-1.html

网友(2016-07-26):
引用 网友B:
接5脚的那俩1M的电阻就是用来检测过零信号的,芯片内部有两个钳位二极管,所以正弦时电压不会超过VCC,余弦 ...

你做的是单相同步电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