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lox不错,自制一条天线轻松搜星

楼主(2012-09-11):
看图,阳台上轻松5星,水平面上基本没什么方向性

楼主:
正研究手机发图。。。

网友A:
看标题,我还以为是锅盖搜星,百度下   ublox才知道原来是GPS

网友:
我以为大胡子要做个设备看什么少儿不宜的东西

网友B:
正在研究发图

网友:
看不到图啊

楼主:
看看天线,爽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在研究发图

试了N种方式,手机发不出图来~~
只能电脑。。。

网友C:
这样也行啊。这样放在飞机上倒是很好,就是你的发射天线可能会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也行啊。这样放在飞机上倒是很好,就是你的发射天线可能会干扰

这个电容腿长约5公分,正好谐振到1.57G左右,弄到阳台上测试,水平方向没有任何问题,垂直放会信号变差。。。
不过一般是20秒收到时钟信号,50秒左右定位成功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容腿长约5公分,正好谐振到1.57G左右,弄到阳台上测试,水平方向没有任何问题,垂直放会信号变差。 ...

这个时间未必太长了吧。不过倒是能够说明UBLOX的性能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时间未必太长了吧。不过倒是能够说明UBLOX的性能很好。

板上没有备份电池,每次都是冷启动呢。50秒定位不慢了。

我看介绍说UBLOX都自带SAW及LNA的,晚上试下能不能顶住SI4432发的杂波。。

网友:
你的模块是在哪里买的啊?多少米?

网友:
这电容在那频率Q是不是低了一点点

网友D:
大胡子,一腿5CM,两腿就10CM了,还加上电容的宽度,那不是超10CM了吗??求解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胡子,一腿5CM,两腿就10CM了,还加上电容的宽度,那不是超10CM了吗??求解释。 ...

加起来5公分。。

网友:
UBLOX的性能很好

网友E(2012-10-31)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容腿长约5公分,正好谐振到1.57G左右,弄到阳台上测试,水平方向没有任何问题,垂直放会信号变差。 ...

大胡子,Adefovir 17 kit 是啥呀?莫非传说中的富斯9通控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标题,我还以为是锅盖搜星,百度下   ublox才知道原来是GPS

看标题,我也认为是“锅盖一锅多星”...哈哈,相同的兴趣,有空一起研究啊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胡子,Adefovir 17 kit 是啥呀?莫非传说中的富斯9通控 ?

出Adefovir,淘宝禁品,只是随便弄个图。

网友:
ublox好是好,价格也不便宜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看天线,爽吧?

赶紧申请专利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