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关于温度检测器的检测工装,设计。

楼主(2012-09-11):
汽车底盘安全检测仪:8个轮温,4个桥温传感器都是三线制的PT100。功能是检测温度显示并报警。
现在制作一台工装检验安全检测仪的测温精度,(PT100传感器是新件由厂家检验过了),初步方案是在外部模拟传感器的电阻,用标准的电阻值与显示温度比对得出误差。但是问题是
1.平均4欧姆对应10摄氏度,系统要求检测精度在3摄氏度,所以我的精度最好在1摄氏度以下才可信。使用高精度电位器,刻度以及阻值范围都要定制。
  麻烦,而且如果采用电阻作为比对的话,对于系统电压就必须稳定,线路干扰要小。
2.12路要分别控制如果采用恒流源的模式。怎么理解。类似的系统厂家都是采用单片机控恒流源来校准。

网友:
1、用电阻箱标定你的仪表,不要用电位器,没法控制。电阻箱按三线接线,对着分度表给电阻值就行了。
2、本来PT100就是要横流驱动的

楼主:
感谢yangsen
1.电阻箱肯定体积较大,精确到0.1欧姆虽然很容易。我原想做一个模拟电阻用三极管恒流状态来控制呈现的电阻值。这样可控性好些 也便于数字化。
2.我看了pt100的调理电路采用 xtr105pa  d667输出4-20ma然后用运放变换成电压信号 最后AD变换。

请问有没有更加简介 而且准确的检测方式。

目前的方案是对于具体的某一路采用精确的计量方案,总体13路温度信号采用电阻网络实现-40到200度8个温度点。这样实惠些。

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了XTR105的数据手册 典型电路里面对pt100的驱动电流只有0.8ma,我的传感器分布在20米外啊,这样也可以? 求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