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的有雕刻机的朋友帮忙开孔

楼主(2012-09-11):
铝型材外壳,外壳买来才50,赛格说开孔要160,实在不甘心,求上海的朋友帮个忙,附上图纸

网友:
内部方形孔雕刻机完成不了的

楼主:
这样啊 ,求兄弟提供开孔方案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啊 ,求兄弟提供开孔方案!

精度要求一般,材质厚度比较薄,可以选择冲床冲压,有要求激光切割,或者线切割

网友:
线切割相对好找点

网友:
内部方孔可以2mm倒角吗?如果可以那雕刻机可以干,我有机器,在浦东三林

网友A:
如果是一两件,周末过来我免费帮你做,我用4mm铣刀,所以内方孔有2mm倒圆角,你可以用锉刀修一下。
如果是批量的,就看雕刻机是否符合你要求了,有需要联系我qq:67973876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一两件,周末过来我免费帮你做,我用4mm铣刀,所以内方孔有2mm倒圆角,你可以用锉刀修一下。
如果是 ...

你好,我想问个事。关于雕刻机给铝板开孔的事,一般用什么刀,然后下刀的一下基本参数,和注意事项呢?我是新手,现在马上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板子只有1.5mm厚。

网友:
我雕刻机一般干精加工的,800w电主轴,加工铝板一般用6mm和4mm三刃铣刀,下刀0.2,F3000,转速10000。
开孔一类的,我用数控铣干的,小于10mm的,都是一刀切,甚至钢板也是一刀切的。
如果开孔,据说单刃铣刀切割铝板比较好,这类活比较少,我没试过。

网友:
双刃铣刀加工铝比较好

网友:
加工费贵,是你的尺寸标的,精度太高了,其实标到毫米+-0.3做壳子足够了。

赞 Jay007,我的小JJ干铝不灵,不跟着乱了。

网友A:
楼主尺寸标的有问题,小数点后一位就够了,表示精度是0.1mm。人家看你的标注就知道是外行,价格往死里宰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尺寸标的有问题,小数点后一位就够了,表示精度是0.1mm。人家看你的标注就知道是外行,价格往死里宰, ...

jay007 说的有理, 从图纸能看出外行, 然后,定价. 比如说: 楼主尺寸标注"加有单位", 很外.

真的要简单学习一下机械制图才好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一两件,周末过来我免费帮你做,我用4mm铣刀,所以内方孔有2mm倒圆角,你可以用锉刀修一下。
如果是 ...

我也是三林的,最近正好要加工几块亚克力的板打孔,是否可以帮帮忙,我加你QQ了。我的QQ:9941747

网友A:
实在是对不起楼主,东西做得不好。
用铣床加工的,材料太粘了,刀糊住了,下刀的地方多刮了,精度也比较差,还是没经验,之前做的都是T6的铝板,对铝壳类的材料没经验。但愿楼主锉刀修一下能用。

网友:
有些铝石很糙,这个是材料的文体。上次我做铝壳险些搞坏,噪音还奇大。

特意买的那种可分体,从里往外干的,干坏半片;用另半片重新开,才算弄好。你肯定直接从外面干了,壳体本身材料软,还会变形,不好弄。

网友:
做得也不好,本来设计了上面的LCD方孔,都没敢下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是对不起楼主,东西做得不好。
用铣床加工的,材料太粘了,刀糊住了,下刀的地方多刮了,精度也比较差 ...

没蘸机油,刀用双刃效果较好

楼主:
多谢各位了,受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