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FM32开发板LEUART串口收发完整版通用代码

楼主(2012-09-11):
于将LEUART收发调试完成,总结了个专门用于串口收发的文档,供大家分享!
具体使用方法:将该文档里面的所以代码复杂到一个.C的文档里面,然后将该文档添加到自己的工程里面,添加相应的头文件,即可直接调用里面的函数,
从而实现通过串口来进行数据收发。
我的测试程序如下:
void main(void)
{
    char c;
    //char buf[10];
    /* Chip errata */
    CHIP_Init();
    LEUart_Init();

    SegmentLCD_Init(false);
    LEUart_Puts("LEUART test:\r\n "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c = LEUart_Getc();
        LEUart_Puts("Input char is:");
        LEUart_Putc(c);
        LEUart_Puts("\r\n");
        if(c == 'r'){
          SegmentLCD_Write("R");
          LEUart_Puts("Receive ok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c == 'w'){
          LEUart_Puts("Write over\r\n");
          SegmentLCD_Write("W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LEUart_Puts("Write errow\r\n");
          SegmentLCD_Write("ERROW");
        }
    }
}

测试截图如下:
程序代码文档如下:

网友A:
你的这个能输出“打倒小日本”也算厉害了,还可以自动转换。
玩笑玩笑一下,呵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个能输出“打倒小日本”也算厉害了,还可以自动转换。
玩笑玩笑一下,呵呵。 ...

呵呵,小日本太猖狂了

网友(2013-12-17):
下载链接失效了

楼主(2014-01-17):
重新上传了试试看看能不能下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