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64屏,ABCD STB OE 信号正常,CLK一接51就低电平,何解?

楼主(2012-09-11):
这个245缓冲两个信号------STB和CLK,STB信号正常,而CLK信号只要一接单片机,该脚就是低电平,是不是这个片子坏了,一上电该脚跟接了地一样?不上电时候跟地400欧电阻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天啊,这个245的4脚与地间只有400欧的电阻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天啊,这个245的4脚与地间只有400欧的电阻。。。。。。

那已经相当于强下拉电阻了

楼主:
谢楼上的,可这是595的时钟信号啊,,,,没这个信号,这屏就没得玩了,哪位亲有595的CLK保护,耦合等辅助电路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楼上的,可这是595的时钟信号啊,,,,没这个信号,这屏就没得玩了,哪位亲有595的CLK保护,耦合等辅助 ...

从IO接个10K电阻到IC的引脚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IO接个10K电阻到IC的引脚试试

你是说把CLK接10K电阻后再进屏的输入口?还是加10K电阻后直接进屏的595的11脚?

另外,我画了一个设想图,会不会是这样情况被拉低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是说把CLK接10K电阻后再进屏的输入口?还是加10K电阻后直接进屏的595的11脚?

另外,我画了 ...

加电阻后到595的输入引脚 这样相当于加大了下拉电阻阻值 单片机IO内部的上拉电阻应该可以把他拉回高电平

楼主:
其实‘’‘下拉‘’是我的一个猜测,这个屏的595信号输入部分电路没抄出来,要串入一个电阻很难搞

楼主:
我流泪而沉默的羔羊,谁是我今生的救主?这个CLK搞了有一星期了吧?没一点进展,今天不想搞了,带着很大很大的头去了球场,任把球杀得呯呯直呼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再来哭一次。。。。

楼主:
我日他的,用的长沙科芯微的片子和送的烧录器接的,今天换了自己做和STC的洞洞板最小系统,成功出字了哈。

楼主:
这个图是两个3264屏,每个屏由两个1664组成,按一般的接法,都是A2--B1,A4--B3对吧?
要想完全一个整体,那还得把B2--A3接起来。这样才形成全部的级连。。
是不是得用一根很长的级连线把B2-=-A3连起来?这线太长了会不会在传输中衰减?

楼主(2012-12-03):
苦B啊,上面打倒日本只显示半边了。。。。。。

这是什么原因啊?求指点。

网友:
好好的出现这样子?虚焊了?

楼主:
现在能出全部了字了,可是为何有时候出现一片红色的啊?我就没开这个红色的输出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