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D3驱动问题

楼主(2012-09-11):
装好了MPLAB8.33,用ICD2一直好用,最近想升级成ICD3,但usb插上去ICD3的三个灯亮了,但是电脑无任何提示安装驱动,感觉就是不识别这个东西,USB设备管理器那里也不出来新设备,请教专家这是什么原因,我的操作系统是XP的

网友:
正在使用MPLAB v8.80 + ICD3,其间也用过ICD2和PICKIT3,驱动均是自动识别安装,无任何问题。使用ICD3时的设备管理器界面如下(供参考):

楼主:
我的这个界面就是弹不出来,看来只能用ICD2了,只是下载速度实在是太慢

网友:
MPLAB升级试试

楼主:
我同事的MPLAB也是这个版本,就可以的,不知是不是我的操作系统问题,是电脑城ghost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这个界面就是弹不出来,看来只能用ICD2了,只是下载速度实在是太慢

问题解决了吗?  可以试下换下软件版本操作下,我估计是你电脑的问题

楼主:
问题没有解决,MPLAB软件重装了几次都没有,估计还是电脑usb驱动这块的问题,ICD3插上根本没有任何反应

网友(2013-04-11):
我今天也有这样的问题了,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

网友:
参考下面这个帖子里 7楼 millwood0 提供的办法,试试。

You should try to see if you could reflash the os: hold the red button while plugging in the pickit2/3.
If that fails, open it up and borrow another pickit2/3 to reflash it.

收一个PICKIT3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27729-1-1.html

楼主:
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确实是我的电脑USB的问题;换了根带屏蔽的USB打印线之后,就能成功识别ICD3了

网友(2014-11-06):
下午正好碰到这个问题,亲测有效,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