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nandflash上装载FATFS文件系统

楼主(2012-09-11):
谁有做过nandflash上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例子啊(包含平衡擦出,坏块管理。。。。)。我做了一下移植在调用f_mkfs接口时就跳到硬件中断里去了,底层驱动接口代码我都测试过的读写没有问题的,跪求哪位大神发个例子看看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在nandflash上移植过FATFS文件系统,有坏块管理(不完全)、块缓冲,性能还凑合。做写平衡难度较大,因为STM32的RAM太小了,而写平衡的实现是需要较多的RAM的。
附上源码:nandflash驱动+坏块管理(不完全)、块缓冲

再加上移植好的FATFS的源码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资料

网友:
进来学习下,这个没弄过~

网友(2013-05-24):
引用 网友A:
在nandflash上移植过FATFS文件系统,有坏块管理(不完全)、块缓冲,性能还凑合。做写平衡难度较大,因为ST ...

你好,缺少"platform.h"文件

网友(2013-11-18):
最近在搞,痛苦呀,刚好学习一下

网友(2013-12-26):
引用 网友A:
在nandflash上移植过FATFS文件系统,有坏块管理(不完全)、块缓冲,性能还凑合。做写平衡难度较大,因为ST ...

参考下你的资料,谢谢!

网友:
感谢二楼,下载了。

网友:
学习下。正好现在需要写文件

网友B(2014-10-11):
RL-FlashFs文件系统针对NandFlash已经做好了损耗均衡、坏块处理和纠错,为什么不用

网友(2014-12-09):
好资料,以前在SD卡里做过,但是毕业后代码没有了。。。。

网友(2015-01-22):
引用 网友B:
RL-FlashFs文件系统针对NandFlash已经做好了损耗均衡、坏块处理和纠错,为什么不用 ...

不错,回头我就用一下这个文件系统

网友(2015-06-05):
留名... 也想弄个fatfs呢  自带的example里面有stm32f100的 不知道怎么改下才能用在我的板子上...

网友(2015-07-12):
几年前搞成过,可以拷贝几百M的视频文件。不过慢。

网友:
这个大页Flash还不能用的,不过思想不错。学习下

网友(2015-12-11):
资料正是想看的,先看看。 不知RL-FlashFs文件系统针对NandFlash已经做好了损耗均衡、坏块处理和纠错,为什么不用,说的是什么系统,有用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nandflash上移植过FATFS文件系统,有坏块管理(不完全)、块缓冲,性能还凑合。做写平衡难度较大,因为ST ...

Mark,正在做文件系统,看看,是用flashfs还是别的

网友(2016-01-17):
MARK,谢谢了,刚好用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