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CUBE2 自检NG,各位帮忙看看

楼主(2012-09-11):
MINICUBE2 自检出现NG,怎么办?

只连了USB线和MiniCube2

楼主:
会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以前有人问过的,看看这个帖子,我都坏了好几个了,还好都是公司买的,也懒得去修!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379643-1-1.html

楼主:
谢谢!我去找两个IC换上试试。

网友:
换掉3个在一块的H125,靠近M1/M2开关的那一个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热心的大大,MQB2已经修复。
报告一下修复的过程:
共更换了板上的5颗CT2R,3颗在正面M1/M2和3/T/5开关之间,2颗在板子背面角落里。
首先先按之前帖子更换了背面角落里的2颗CT2R,自检后发现TXD变成OK了,但RXD还是NG。
后来发现正面还有3颗,一并换掉后,RXD也OK了。
所以估计正面3颗是RXD的缓冲IC,背面为TXD的缓冲IC。

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