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电脑的串口和USB转串口的分别

楼主(2012-09-11):
下图是我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情况,上面一行16位数据是用USB转串口的,下面一行就是用电脑的串口的,下面一行的数据才是正常的数据,而上面用USB转串口的数据就是随机的会出现最高位置一的情形,使得例如一个数据是1C,USB转串口就输出9C的情况出现····这是为什么呢?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····

网友A:
关注一下
USB转串口是用的哪个芯片?

网友B:
没错,就是你的U转串质量太差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注一下
USB转串口是用的哪个芯片?

CH340····最常用的那种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错,就是你的U转串质量太差了。

那么有没有好一点的介绍一下,谢谢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么有没有好一点的介绍一下,谢谢~~

当然是FT232的了

网友:
便宜的10块。贵的100块。

网友:
看了楼上的回复,有点疑惑,常用的USB转串口的IC不是PL2303吗?

网友:
9600都能出错?
我用CH340这么久了还没出现过。

网友C:
搞开发测试有时碰到USB转串口带来的问题真是让人恼火。

网友D:
个人意见:cp2102 还可以         PL2303很垃圾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个人意见:cp2102 还可以         PL2303很垃圾!

貌似CP2102还很便宜。哈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貌似CP2102还很便宜。哈哈!

cp2102  3~5元吧 就是焊接比较麻烦

网友:
USB转的串口是虚拟出来的

网友:
拿笔记本到现场调试,用USB转串口,开始3秒内能用,之后就没数据了,只能重新插拔,在公司一直正常,百撕不得骑姐

网友:
我的USB转串口是128的那块板子上能用,放到16的那块上就用不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搞开发测试有时碰到USB转串口带来的问题真是让人恼火。

的确很恼火···我还以为哪里出错了·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个人意见:cp2102 还可以         PL2303很垃圾!

好的,谢谢建议~~试一下

网友:
还是FT232经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