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 for AVR软件可以通过什么仿真器对AVR单片机进行仿真?

楼主(2012-09-11):
由于之前一直用ICC AVR+AVR Studio+AVR Studio仿真器进行仿真,可是发现AVR Studio软件在仿真时效果不好,很迟钝。
想在想通过IAR for AVR软件进行编程,可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仿真,我手头有AVR Studio仿真器、AVR asp下载器。

IAR for AVR软件可以通过什么仿真器对AVR单片机进行仿真?

哪位大侠帮忙回答下。谢谢

网友A:
你用的是哪个芯片?有的可以用jtag方针,有的用dw方式仿真,貌似IAR都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哪个芯片?有的可以用jtag方针,有的用dw方式仿真,貌似IAR都支持

我用的ATmega16 有JTAG脚和ISP脚,有AVR Studio仿真器和ISP下载器,请问AVR Studio仿真器能在IAR软件下仿真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ATmega16 有JTAG脚和ISP脚,有AVR Studio仿真器和ISP下载器,请问AVR Studio仿真器能在IAR软件下仿 ...

那你在工程的debug里选择jtagice,然后再下面的配置里设置好你jtag的串口端口就可以仿真了。不用到studio环境下去

网友:
不明白AVR Studio仿真器是指哪种仿真器? AT JTAGICE mkII?  AT JTAGICE3?  还是神马?
IAR for AVR软件(EWAVR5.50)支持以下仿真调试器:
JTAGICE
JTAGICE mkII
Dragon
AVR ONE
ICE200

网友:
用MKII仿真器就可以!
IAR AVR可以编辑和仿真比较方便!

楼主:
D:\My Documents\My Pictures

楼主:
我的仿真器是这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