槽钢,方管,土造激光切割机开工了!

楼主(2012-09-11):
方管做架子,槽钢做梁,没有条件只能这样了!
X轴15MM方轨 是否先的小了!请高手指点下!
Y轴20MM带座光轴!
XY传动 1605或 1610滚珠丝杠!但用皮带没精度!
设计完成90% ,还差激光安装部分! 先上图,直播进度!
控制部分用的D版微红,朋友帮重新做了接口板。
80W激光! 主要切割用,少量雕刻!
机器全部做好测试后会全部开源!
俺对激光还一窍不通,高手多指点指点! 扣扣:2609377602

网友:
好厉害。想看一下实际效果

楼主:
整体设计算是完了,准备下料开工,小细节做着调着吧!

朋友帮设计的接口板也完成了,准备打样!

楼主:
老莫的坛  我咋老是登陆不上呀  也不提示错误!
你们真快 ,我这还没打完 沙发  板凳 都没了

网友:
下面摆放切割件有孔平台的是什么材料?

楼主:
蜂窝板,有卖现成的!

网友A:
激光管附带驱动器吗?还是自制?

楼主:
占几楼 好直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激光管附带驱动器吗?还是自制?

买的现成的 激光电源!

网友:
很期待,等楼组做好后,跟进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买的现成的 激光电源!

你这套80瓦激光管,还有电源都多少钱买的?是在淘宝上淘的么?

网友:
这么大功率买得到吗、

网友:
主要加工什么材料?水泵是给激光管冷却吧?还要准备空压机吹走切屑吧?

网友:
激光组件才是关键啊

网友:
80w? 多少钱? 波长?

网友:
要注意保护眼睛啊!!

楼主:
设计完了,忽然想改结构!改成双Y丝杠的! 晚上再设计一款,对比下!

网友:
等着看成品,楼主加油

网友:
激光呢,好象很厉害的说!

网友:
不知道这激光管的寿命是多长

网友:
光振,来回,N次,汇聚,焦点

网友:
流主,有没风吹设计.否则最近的那个反光镜.容易脏.

网友:
期待啊,那条激光管好像很给力!!!

网友C:
有激光器有兴趣,LZ能不能传点资料图片看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激光器有兴趣,LZ能不能传点资料图片看看?

我用的最常见的CO2激光管,TB上一找一堆一堆的哟!
机器重新设计了,要停工一段时间,估记要到节后了,节前这段太忙了!

网友(2013-01-19):
能切割些什么?

网友:
请问楼主,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

网友:
这个切固性非金属完全没问题,赞一个。

网友:
搜了一下,激光管不便宜啊

网友:
更别说配套的一堆东东了

网友:
顶一下  继续

网友:
期待楼主的最新进展哦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设计完了,忽然想改结构!改成双Y丝杠的! 晚上再设计一款,对比下!

2个光杠+一个丝杠就够了,如果去掉一个光杠会晃……

网友(2013-02-26)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套80瓦激光管,还有电源都多少钱买的?是在淘宝上淘的么?

顺路搭车出一台个人闲置的激光雕刻机  带转轴的

具体看链接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20962-1-1.html

网友:
好厉害,我也想搞,就是不懂啊,学习学习

网友(2013-04-11):
坐等,只会看实际效果的飘过

网友:
激光管好大呀,要怎么固定呀

网友:
刚买了台40W的,2000

网友:
切割10MM的PVC不知用多少W的激光管好些,另激光管用久了会衰竭吗

网友:
好贵的说,什么时候我的工钱才能玩得起这个!

网友(2013-08-04):
都是有钱淫。

网友:
造价不低吧。上造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最常见的CO2激光管,TB上一找一堆一堆的哟!
机器重新设计了,要停工一段时间,估记要到节后了,节 ...

等着看结果哦

网友:
好厉害 等待直播

网友D:
期待楼主的大作,顺便问一句,那个玻璃管一样的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期待楼主的大作,顺便问一句,那个玻璃管一样的是什么?

二氧化碳激光管

网友(2013-09-26):
继续啊,老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