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认下这是什么芯片!

楼主(2012-09-11):
一块FPGA板子上的,芯片上面一排标识的是CML,下面一排标识的是SLASY,芯片的1脚接80M的有源晶振输出脚,2、3、7通过一个电阻接地,4脚接地,8脚电源,请大家帮忙认下这是什么芯片!

网友:
按照LZ的描述 这个芯片只输入了一个80MHz的震荡 然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就没有了。。。。。这谁知道是个甚。。。。随便搞一个8个脚的芯片都可以啊

网友:
应该是clk复制芯片或者倍频芯片。
或者TTL转其他电平的的芯片

网友:
时钟缓冲器

网友:
目测可能是TTL电平转CML电平,CML电平是一种800mv的差分信号,频率上GHz的高速电路常用。

网友:
去ON的网站看看吧 www . onsemi . cn

网友:
错喽。这芯片1脚接的不是晶振输出端。右下角的晶振脚才是输出。看它的接法,倒像是SPI存储器或什么的,你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这个肯定不是SPI的flash,芯片的1脚确实通过一个电阻接的有源晶振的输出脚,8楼的意见估计比较准确,这个确实是用在高速电路中的,只是想知道芯片的具体功能与参数。
还是谢谢楼上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