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时序约束的问题

楼主(2012-09-11):
看了2天时序约束的学习资料还是懵懵懂懂,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涉及时钟触发,如果没有时钟触发该怎么进行约束呢?
比如这个图,信号从D1输入,经过inst和inst3这2个LCELL,分别输出到Q1,Q2,如果要约束确保Q2在Q1之后输出,该怎么做?

网友:
加寄存器延迟??

网友:
时序约束都是针对时钟的. 楼主的那种要求实现不了. 就算你用寄存器多级延时,最终也会被编译器无情的优化掉.

网友:
一般只能手工加LUT然后用Keep一类的约束让空逻辑不被优化掉。
目前没有已知时序约束能让Q2在Q1之后,只能综合后自己看结果。

网友:
楼主对时序约束的概论理解有误,时序约束是建立时间,保持时间进行约束,防止时序违例。不是那个先输出,那个后输出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