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232单片机,求助定时器产生的4KHZ方波?

楼主(2012-09-11):
小弟是哥初学者,刚学MSP430F1232单片机,求助使用定时器产生的4KHZ方波,不知道怎么写程序,请大虾帮忙。

网友:
方波用定时器的话应该是定时时间到,就切换一下电平状态。
4KHZ的方波对应的125ms高电平,125ms低电平

感觉是这样的

网友:
额,ms说错了,应该是us才对,125us哈
伤了

网友:
定时器切换电平 4k有难度,你得用pwm输出

网友:
可以用PWM输出4KHz的方波,看你的外接晶振情况。。。。

楼主:
外接晶振6MHZ,已经解决了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