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液晶

楼主(2012-09-11):
我公司要做一款臭氧控制器,买了一个样品,让我抄板。

我是头一次,板子上有一款液晶,28个腿,图片见附件。

下面有14个腿,都与单片机相连。上面14个腿,右边10个与单片机相连。

单片机在板子的背面,是ATMEGA169。

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液晶的型号,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楼主:
下图是液晶显示的图片。

网友:
我公司要做一款臭氧控制器,买了一个样品,让我抄板。

at least you are being honest.

图片见附件。

maybe you can take a photography class first.

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液晶的型号,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having some ethics would be helpful.

网友:
段码液晶,
开模定制,
现成的也有

网友A:
自己开模的可能性大,引脚可以测出来的

网友:
看图上的样子,99%是自己开模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开模的可能性大,引脚可以测出来的

请教。引脚如何测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。引脚如何测出来?

找个变压器,把220V降低一些,然后取次级的随便一根线,一一碰触液晶屏的引脚,液晶屏相应的段会被点亮,看着显示规律就知道引脚了。或者直接用电烙铁的头部直接碰液晶屏的引脚也行。前提是要将液晶从电路板上拆下来

网友:
220V左右的电压不会把屏烧了吗?

网友C:
段式液晶 供电必须用交流么?为啥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!4楼,请问现成的有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看到图片的时候我笑死了 还以为是悠闲水坛  这是什么手机才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拍好不容易 但拍成这样也要技术了

网友:
这液晶市面有类似的,但是不一定就和这个一样,一般用在汽车等特殊场合,可以开模定制,也可以,网上搜搜类似的

网友:
段式液晶要提供偏压,可一看看PIC带LCD控制器的MCU,看看上面的波形,自己模拟个

网友:
记得万用表表笔测,段也能点亮一下

网友:
不是必须的

网友:
用手摸都可以点亮的

网友:
楼主,很新手!刚入行?

网友:
6位LCD吗?HT1621驱动

网友:
自己开模

网友:
千把块钱去开模吧。ATMEGA169自带LCD驱动。

网友:
段式液晶

楼主可以把液晶拆卸下来寄给供应商,要求他们做出来一模一样的液晶出来。他们会提供图纸给你的。

网友:
抄板之后应该是破解

网友:
看样子是完全抄板+解密+开模订做液晶屏! (抄板费)400元+(解密)600元+(开模)900元=1900元。
哎!

网友:
直接用烙铁头烫下,就可以测出显示

网友:
提供样品,厂家可以仿制的!

网友:
查看芯片资料就可以知道哪几根脚是SEG和COM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!SEG和COM已测出。

网友:
图片其实还可以再模糊些

网友:
段式液晶

网友:
定制的段式液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抄板

看你的头像,推测女的比那和尚高哦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段式液晶 供电必须用交流么?为啥

他的特性决定,点阵液晶也是这样的,只是哪个部分不用你关心。

网友:
段码液晶屏,定制的绝对是!

网友:
自己开模的段码液晶,可以拿个LCD驱动IC或是表笔测量出来SEG和COM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他的特性决定,点阵液晶也是这样的,只是哪个部分不用你关心。

谢谢,所谓的液晶驱动器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干这个活,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所谓的液晶驱动器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干这个活,对吧

对,有的液晶点阵屏要负压就是这个用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