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烧写的疑问

楼主(2012-09-11):
我见一款产品,上面用的是ATMEGA169,不过板子上没有下载口,见图片。
它是怎么往里灌程序的呢?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灌进程序,揭开盖子后,再趴上的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STM ... d=staobaoz_20120815
400多   500多元的就是这个灌的

楼主:
奥,我想起来了,是有这种烧写贴片芯片的烧写器,只不过是加个转接座。谢谢!

网友:
这人牛,都不留下载口。成熟的方案才可以这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