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md的联通宽带打不开电信服务器的网站

楼主(2012-09-11):
手贱办了个联通的宽带。一些电信服务器的网站打不开。问度娘,改dns之类的都解决不了!

万能的论坛 帮帮我吧

网友A:
你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   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和海角,是电信和联通】       投诉投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   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和海角,是电信和联通】     ...

悲剧啊

就没有个解决办法么

网友B:
你什么时候也来这儿了··

网友C:
改为谷歌的DNS试试,给我发牢骚啊,服务电话给他天天打呗。我宿舍联通访问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什么时候也来这儿了··

才来的 没有多久

我这个问题太操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为谷歌的DNS试试,给我发牢骚啊,服务电话给他天天打呗。我宿舍联通访问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。 ...

google的dns 是啥

网友:
我用移动(原铁通)的网络,有些电信站点也打不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改为谷歌的DNS试试,给我发牢骚啊,服务电话给他天天打呗。我宿舍联通访问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。 ...

换goolge的DNS
不行啊

网友:
8.8.8.8
8.8.4.4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oogle的dns 是啥

8.8.8.8
8.8.4.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8.8.8.8
8.8.4.4

换了google的也不行

网友D:
有没有可能是路由器故障 联通的打不开电信的网站 是所有还是全部 或者是大部分    是只有你一个有这问题 还是边上所有地方都是     我曾经给路由器刷固件就碰到两回  真的就两回 TP双天线 的刷固件后无法打开很多网站 刷另外版本就好了  你试着刷一下固件  还有改DNS的事 改谷歌DNS也有麻烦 有些网站会直接弹出  您非中国国内用户 本站网不提供中国以外的服务

网友:
并且改谷歌服务器除了上面的问题以外 还有个问题是解析慢 因为DNS延迟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可能是路由器故障 联通的打不开电信的网站 是所有还是全部 或者是大部分    是只有你一个有这问题 还 ...

没有路由器。直接插网线用联通的客户端上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咋解决啊

网友:
网上不是有,网络加速软件吗,不过好像收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