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查巡FPGA SEED-XUPV2Pro实验箱材料的管脚名?求方法

楼主(2012-09-11):
找管脚名 以便进行管脚锁定 有什么方法吗?比如 找USER Button的管脚,求方法
附上实验箱带的资料

网友A:
找原理图上的对应的网络名标号,参考设计中的*.ucf文件里有引脚映射的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原理图上的对应的网络名标号,参考设计中的*.ucf文件里有引脚映射的内容。 ...

ucf 那个我知道 但是真心不容易找啊 6个BANK 有的注名了  有的就没有 而且那些外设都是固定在实验箱上的 不能随意锁在某一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ucf 那个我知道 但是真心不容易找啊 6个BANK 有的注名了  有的就没有 而且那些外设都是固定在实验箱上的  ...

再看看附带的实验手册里面有没有。
digilent有XUPV2 PRO这款版子的相关资料,看看和你的实验箱长得是不是一样的,一样的话可以参考着用。
http://www.digilentinc.com/Products/Detail.cfm?NavPath=2,400,794&Prod=XUPV2P
还不行的话砸了吧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看看附带的实验手册里面有没有。
digilent有XUPV2 PRO这款版子的相关资料,看看和你的实验箱长得是不是 ...

呵呵呵 您真幽默 这设备上万呢 学校的砸不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看看附带的实验手册里面有没有。
digilent有XUPV2 PRO这款版子的相关资料,看看和你的实验箱长得是不是 ...

去看了 还真的象额 这个只是我们设备的主板 还有一块大的基层外设扩展板 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我可以在这网站找些技术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