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缸同步求助

楼主(2012-09-11):
各位前辈,有没有做液压PLC控制的,我们做个工装,有两支液缸,要求同步伸缩,最好同步精度在1mm以内;
请问有什么简便办法没有?
如果用PLC来控制的话,用什么PLC比较合适呢? 对液缸、比例阀、位移传感器有什么要求没?

楼主:
,哪位老大帮帮我啊

网友A:
高精度的液压控制 阀肯定不靠谱,尽量考虑机械联动

网友:
同步伸缩,精度在1mm以内, 这个很难,可以考虑用一只汽缸控制,机械上改一下设计。

网友:
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,和机械结合的不太容易弄的,原来做过继电器控制气缸的工装,总是会产生过位的现象,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,用步进电机又不会

网友B:
速度多少呢?低速不难

网友C:
把两个液压缸反向串联,理论上可保持完全同步。

网友:
电液伺服同步可以做到,液压阀组选的是什么?赫尔必格?

网友:
位移检测要用光栅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高精度的液压控制 阀肯定不靠谱,尽量考虑机械联动

乱说   我们高精度控制一直是阀控的

两个位移传感器 两套反馈系统控制

楼主:
都没有选呢;不过我知道用伺服阀是可以做到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两个液压缸反向串联,理论上可保持完全同步。

这个办法不错,但是缸的内径误差会会造成不同步的,我也不知道这样会有多大的误差

楼主:
询了一个厂家,说有什么“位移缸”,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办法不错,但是缸的内径误差会会造成不同步的,我也不知道这样会有多大的误差 ...

根据缸径的公差和行程范围,算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伺服阀可以,价格太高了,比数控还贵

楼主(2012-11-27):
引用 网友B:
速度多少呢?低速不难

100mm/min  的速度,可以吗?

这套系统值多少钱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乱说   我们高精度控制一直是阀控的

老兄是做液压的吗?有没有兴趣做我们这个系统?

网友:
我们是专业做液压控制的,不过这么小的力,不好控制。如果是机构上不存在问题的话建议用电机加载。

网友:
30吨以上的设备才用液压,10吨以下建议用丝杆实现了。不过你的丝杆比较长,价格不菲。私服阀我接触到的都是大流量的,最大的可以做到1000吨,甚至更高

网友:
一个NB的电液伺服阀价格好几万, 没啥事别乱用, 烧钱的玩意儿, 连一滴油都能精确控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