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分配EPCS的管脚

楼主(2012-09-11):
自己写了个读取EPCS数据的代码,但是不知道DCLK管脚怎么分配,在pin planner中找不到DCLK脚(21脚),我使用的是EP2C8Q208。
请高手指点!

楼主:
在NIOS可以使用EPCS控制器,NIOS是怎么做到的呢

网友:
这几个脚不用分配

楼主:
我是自己写的module,里面包含nCS, ASDI, ASDO, DCLK,没有使用nios

网友(2014-06-24):
引用 楼主:
我是自己写的module,里面包含nCS, ASDI, ASDO, DCLK,没有使用nios

解决了没?   怎么解决的呀?!

楼主:
Quartus  带有IP

网友:
嗯,自带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