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之间可以直接赋值吗?

楼主(2012-09-11):
做一个最简单的连接,不知道行不行,就是把A单片机的一个IO口连接到B单片机的IO口,如果A输出一个低电平,那么B算是得到低电平吗? 为什么?

网友A:
这个当然没问题,若不怕资源浪费,可用8个IO口+一个中断口,每次传输8位,呵呵。同理,17个IO口,一次传输16位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当然没问题,若不怕资源浪费,可用8个IO口+一个中断口,每次传输8位,呵呵。同理,17个IO口,一次传输1 ...

我试了用1个板子和另一个板子的IO口相连,低电平信号无法识别的,为什么呢,它们已经公用一个电源了呢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用1个板子和另一个板子的IO口相连,低电平信号无法识别的,为什么呢,它们已经公用一个电源了呢… ...

这个应该跟IO口的状态有关系吧,比如你A单片机的端口设置的是推挽输出,B单片机设置的是输入状态,应该能达到你要的效果。如果2个端口状态都是一样的,估计状态不好说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用1个板子和另一个板子的IO口相连,低电平信号无法识别的,为什么呢,它们已经公用一个电源了呢… ...

做上拉电阻。。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啊

网友:
A单片机要设为输出,B单片机要设为输入。首先要看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!

网友B:
我认为不行,如果可以这样使用了,那为什么还有在设计一个UART进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哪?!不过单纯的看电平是否有变化,建议楼主使用的两个单片机共电共地。

网友:
应该可行,如果STC的单片机的话 配准双向口,初值置1应该可以,,不过实际的话有待验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不行,如果可以这样使用了,那为什么还有在设计一个UART进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哪?!不过单纯的看电平 ...

UART只有两个IO啊
何况有硬件UART

网友:
两个相同工作电压单片机在共地的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,如果接收端设置的是开漏,要加上拉电阻,如果设置的为准双向,要确认对接收端写的不是0,否则状态就一直拉低 取不到状态1了。

网友:
肯定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