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模拟比较器能比较最大为多大的电压?

楼主(2012-09-12):
我输入到模拟比较器的引脚上的电压大概用10多V。会不会烧掉?

网友A:
一般不要大于Vcc,大于Vcc的话会烧掉IO的保护二极管,也可能烧掉I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不要大于Vcc,大于Vcc的话会烧掉IO的保护二极管,也可能烧掉IC。

哦,谢了。

网友:
这要用电阻分压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