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能跑linux或uclinux的cortex-m系列芯片?

楼主(2012-09-12):
有没有能跑linux的cortex-m系列芯片?
最近在找能跑linux的比较便宜的解决方案,因为项目对性能也没有太高的要求,又要对成本进行控制。
不知道最近推出的cortex-m4系列有没有能跑linux的?uclinux也可以

网友:
Cortex-M就别指望上linux啦,uclinux倒是有,只不过会比较吃力

楼主:
能推荐一些比较流行的arm9解决方案吗?芯片要容易买到的才行啊

网友:
uclinux跑起来应该可以,如果跑虚拟机的话linux也可以,只不过实用性不强

楼主:
看到有lpc和ti有几款可以外扩sdram的m3/4芯片,跑uclinux应该没有问题,不知道有没有移植成功的?

网友:
STM32官方就有ucLinux的demo,不过是要外挂SRAM的,M4芯片主要是频率高了一点,多的DSP指令集和浮点运算对跑系统实际意义不大。

网友:
M4+外挂SRAM,都比ARM9+DRAM+NAND Flash 贵,而且慢,容量少……

网友:
用stm32跑 还不如上arm7

楼主:
有没有推荐的arm9解决方案呢?一般控制类场合使用的,不需要图形界面,最多弄个web server即可?

网友:
ti的arm9哈!am1808

网友:
linux需要MMU....不会有带MMU的Cortex-M的...除非ARM疯了
ucLinux可以运行...不过没什么意义....就和1G内存跑XP差不多....

跑Linux的ARM9推荐2440....价格便宜资料无敌多...直接买个开发板全解决....
要速度的话可以考虑2416....单片可以考虑2415....
三星的

网友:
avr都可以跑了,更别是CM3了

楼主:
avr能跑linux???岂不龟速?

网友:
是AVR32

cm3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让它跑linux,所以不用折腾了
东大的东芯或许就是你要找的 http://www.prochip.com.cn/

网友:
挂psram可以吗?

网友A:
如果只是跑Web Server的话,不用Linux也可以的,Lwip是很好的选择呀。

网友B:
M3可以跑uclinux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跑Web Server的话,不用Linux也可以的,Lwip是很好的选择呀。

没有好用的web server程序啊,也不支持脚本,设计起来太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3可以跑uclinux的!

有开源吗? bootloader如何搞? 资源使用情况呢? 能否更近一步的说明?

网友:
跑网络方面的还是linux比较方便哈,也稳定!

楼主:
以前研究过Lwip、uip等协议栈,想在项目中使用的话,需要完善的地方太多了!

网友:
我以前移植过,但是是用的initramfs的!是用的lpc1788!

网友(2013-10-17):
STM32和LPC1788都可以跑,我们有开发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