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星9454的BTCON寄存器的疑问

楼主(2012-09-12):
您好:

BTCON        |.7    |.6    |.5     |.4    |.3    |.2    |.1     |.0    |
                |_____|____|____|____|____|____|____|____|    初始化为00H
   .7~~.4看门狗功能允许        .3~~.2 Basic Timer 输入时针选择位     .1~~ Basic Timer清0控制位      .0~~ Basic Timer分频器清除位
    1010-禁止看门狗功能        00-fosc/40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没有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没有作用
   其他值-允许看门狗功能       01-fosc/10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-清除 Basic Timer的计数值               1-清除分频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-fosc/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-fosc/非法设置

    请问,BTCON.0位的作用是什么呢?是同时把定时器0和BT定时器的分频器清除??清除了之后,定时器0和BT定时器,就不工作??还是它的分频值变为0??
    还有,如果把BT定时器的分频器设定为非法值,同时又使能了看门狗,看门狗会以怎样的频率跑呢?

网友:
清除了之后,定时器0和BT定时器应该是不分频,即等于fosc运行!
至于你对把BT定时器的分频器设定为非法值,同时又使能了看门狗,分频器可能会随机,建议不要这样操作。
你可以写两个程序试一下!

网友:
BTCON.0只是把分频器计数清零一下,对分频比设置没影响。计数器可以更准确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