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的SPI问题

楼主(2012-09-12):
MSP430的SPI功能在连接器件时,这个器件(DAC7714)没有数据输出,只有数据输入,时钟输入、及一些控制引脚。那M430的数据接收引脚该怎么接?

网友:
那个引脚不接可以!

楼主:
可以不用接?

网友:
我们老师 申请20个  给了200个····

网友:
应该可以对DAC7714进行读数据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仔细研究这个器件的功能,是根据接受的单片机数据,输出一定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