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88E1111的晶振问题

楼主(2012-09-12):
最近做了一块板子,使用FPGA+88E1111,现在卡在了88E1111的接收上了,很头痛。 现在通过NiosII写了一个UDP的发送程序,在PC上用wireshark可以看到板子一直发出ARP询问目标IP的MAC地址,而PC也做了回应。但板子上好像没有正确的收到,因为一直重复的做ARP。测了一下88E1111到FPGA的RXD,有送数据给FPGA(已经采用10M duplex了,所以用示波器能测到很好的波形)。 但好像FPGA收到的数据不对而丢弃了,苦苦找不到原因。从网络变压器到88E1111的路径应该没有问题,况且已经降到10M速率的。看88E1111的资料说外接晶振必须是25M+50ppm的,我用的晶振是在淘宝上随便买的,不知道是多少ppm,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? 或者有什么别的问题,请各位高手支招啊!

网友:
板子的MAC地址有没有设对

楼主:
MAC地址设了,昨天仔细测了一下88E1111的数据输出,应该是正确的MAC帧, 问题可能出在FPGA里面, 再好好研究研究

网友:
求大神指教指教,我现在也是用FPGA+88E1111在做项目,不过是用了altera公司的cyclone3那板子做的,不过在对88E1111驱动那里,遇上问题,希望可以指点一下。

楼主:
你遇到什么问题,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啊, 交流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