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这是啥元件???

楼主(2012-09-12):
废话不多说,直接上图,小弟查不到资料,希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,要是再有个datasheet就最好不过了

网友A:
第一个应该是DC-DC,型号未知。第二个应该是如下(点击图片最大化查看)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应该是DC-DC,型号未知。第二个应该是如下(点击图片最大化查看):

先谢谢大侠,查了一下第二个应该就是大侠说的  SMCJ26 没错了。但第一个应该不是DC-DC,封装很小2.5mm*1.9mm,下面是电路图,大侠看看推理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大侠,查了一下第二个应该就是大侠说的  SMCJ26 没错了。但第一个应该不是DC-DC,封装很小2.5mm*1. ...

图中画错了,应该是MAX2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