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12V继电器2803是不是也要接在12V上

楼主(2012-09-12):
驱12V继电器2803是不是也要接在12V上

网友:
驱动继电器必须要接不然内部的保护二极管不起作用

网友:
正如楼上说COM端要接电源的,可以参考数据手册

网友:
不一定。严格讲是,如果要用内部集成二极管一定要接。
像我们怕集成的性能不好,走线有远,都是在继电器旁单加续流二极管。这时2803就不用接12v

网友:
COM接12V GND接地 这样可以用内部续流二极管 COM不接也可以 但要单独接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