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做激光测距的朋友吗,有简单的方法精度到1/10毫米。

楼主(2012-09-12):
我想用激光(红外led)技术,替代应变片测量变形量!
是否可行!?

网友:
精度到0.1mm,骗人的吧。能到1mm就很好了。现有产品不过是1mm精度

网友A:
我感觉不可行,激光适合长距离测量,1/10毫米除以光速时间太短了很难测;
当然如果采用干涉法测是可以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!

网友:
这个精度太可以搞到了,不过价位可不简单。

网友B:
远距离的测距常见1mm

短距离的位移传感器,精度更高的多的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远距离的测距常见1mm

短距离的位移传感器,精度更高的多的是

oms8040,不知道国内能买到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ms8040,不知道国内能买到吗?

这种传感器国内都能买到,有美国,白俄罗斯,瑞士等

问题是否合适你的要求,这些都是短距离位移传感器

楼主:
全进口的,价格太高了!
得另行考虑测试方式!

楼主:
并且在室外使用,光斑会受阳光影响!估计ccd比cmos好些?

楼主:
还是采用接触式的看看,只是得设计安装结构,得需要结构设计和机加工。

网友(2014-06-10)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不可行,激光适合长距离测量,1/10毫米除以光速时间太短了很难测;
当然如果采用干涉法测是可以的 ...

请问干涉法是怎么样的,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