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il使用双DPTR的问题

楼主(2012-09-12):
      在keil编程时外扩512k的sram,现在要把数据memcpy到外部sram,如何对keil进行设置?具体要怎么实现?memcpy涉及双DPTR该如何运用?请大侠们帮忙啊!感激不尽!!
   补充:使用的mcu是AX11015,本身支持双DPTR。

网友A:
Target设置项,有个use Multiple DPTR Register 的选项。打勾即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arget设置项,有个use Multiple DPTR Register 的选项。打勾即可!

     我是准备把512K的外部SRAM作为XDATA使用。
     是不是把外部sram作为一个整体sram来看,也就是说直接访问外部SRAM的整个512K的地址空间,但KEIL编译器一般默认定义的地址都是16位的,只能访问64K的空间。
     据我所知,要访问更大的空间,如果不分页,可以定义一个far类型的指向24位地址的指针,并且加入一个keil的lib文件夹中的XBANKING.A51文件来进行对超过64K地址空间的读写操作。
     那不知您们是怎么访问外部sram的?如何对超过64K的地址空间进行操作?

网友:
512K > 64K(最大寻址空间)
IO扩展XRAM地址空间即可。作为8个独立SRAM操作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好像Keil支持XRAM Bank的外部切换定义,即内部编译器给你自动切换。具体没用过。
你可以查下Keil的范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arget设置项,有个use Multiple DPTR Register 的选项。打勾即可!

请问,是不是在Keil4版本后就没有这个选项了,我在我的软件里找不到这个

网友:
1 - AX11015好像本来就支持最大2M外部RAM空间寻址。
from keil
8051 based High-Speed SoC solution which provides TCP/IP and
10/100 Fast Ethernet MAC/PHY, 32 I/O Lines, 3 Timers/Counters,
5-Channel PCA, 3 UARTs, SPI and 1-wire, 512K Flash, 32K RAM.
Addresses up to 2MB external memory without bank selection.

2 - 只要Keil支持 AX11015此型号。就一定有 “use Multiple DPTR Register ” 的选项。
  查看是否选错型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