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洞洞板搭了个反激电源,成功了,发帖纪念下

楼主(2012-09-12):
     刚开始把变压器接反了,花了2个下午焊的,好歹也是自己做的第一个开关电源,纪念下
   原理图在这里: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496007-1-1.html

网友A:
要是我,真不敢上电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我,真不敢上电。。。

                  呵呵,我是戴安全眼镜上电的,尽管已经检查了2遍才上电,还是不太相信自己

网友B:
安全距离不够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安全距离不够啊。

            大师,这个我就没管什么安全距离了,按下面这个表准来搞,这个板放不下

             (1)、一次侧交流部分:保险丝前L—N≥2.5mm,L.N 大地≥2.5mm,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,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损坏电源。
         (2)、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≥2.0mm
         (3)、一次侧直流地对地≥4.0mm如一次侧地对大地
         (4)、一次侧对二次侧≥6.4mm,如光耦、Y电容等元器零件脚间距≤6.4mm要开槽。
         (5)、二次侧部分之间≥0.5mm即可
         (6)、二次侧地对大地≥2.0mm以上
         (7)、变压器两级间≥8.0mm以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师,这个我就没管什么安全距离了,按下面这个表准来搞,这个板放不下

             (1) ...

布局不好,卧式变压器安全距离足够,可惜你在下面走线了。这么简单的电路布局优化一下肯定能放得下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布局不好,卧式变压器安全距离足够,可惜你在下面走线了。这么简单的电路布局优化一下肯定能放得下的。 ...

          受教了,谢谢大师

网友C:
那天我能做一个这个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天我能做一个这个呀!

                 做个简单的其实蛮简单的,我就是按datasheet一步步做的,不过之前通过书籍简单了解了下原理

网友(2013-01-10):
改天我也搞一个!哈哈

网友:
看变压器像是定做的?

网友:
恭喜,我前段时间做,结果炸了好几次,现在就暂时放着了